[讨论] 快时钟域域到慢时钟域

楼主(2015-07-12):
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的数据传输,如果快时钟域有一串数据,每个快时钟的上升沿一个数据,采用同步器能保证每一个数据都采样到吗?这个资料上有关于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的解决方法,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每一个数据都采样到。 paper9_final.pdf (317 KB, 下载次数: 363 )

网友:
曾经笔试遇到过这个问题,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坐等答案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用fifo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FIFO和握手时最好的

网友:
fifi和双口ram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同步器是不可能全部采样的

网友:
只能用异步FIFO或者DPRAM

网友:
两种方法:
一、采用异步fifo,但是要注意读写端的时钟频率差异,防止有一端溢出的状况;
二、采用异步传输接口,增加一对握手信号,称为req和ack吧,任何一段向对端传输的时候都要保证req和ack保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对方采到并能完成同步处理,再根据这两个信号去对数据线赋值或者从数据线上采数

网友:
对于快到慢,普通的多级打拍做同步的方法只是为了减少了亚稳态概率,并不能保证采样的每个数据,对于你说的情况,即使用FIFO的话,也可能导致FIFO上溢,可以考虑在使用FIFO的同时,快时钟域将多拍信号合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解答!说的很对

网友(2016-02-27):
肯定是做不到的呀。

网友:
很经典的问题  感谢分享

网友:
快时钟域上有一串连续的数据,这种情况下用同步器的不行的,握手相当于让快时钟域间隔发送,也不符合这里的要求。应该用fifo来实现

网友:
一般来讲,关注效率和性能的话,fifo对稳定,但是对于低俗信号也可以进行握手 或者根据协议特殊处理

网友:
简单的办法,分析接收端和发送端时钟差异,发送端拉大发送数据的宽度,确保接收端时钟能够正确采样到数据。

网友(2016-09-07):
几个疑问:
(1)如果发送端的数据是源源不断的,而且就算数据间有间隔也非常小,
        那么用FIFO,是不是很容易就溢出了。这时怎么办?
(2)如果用FIFO溢出了,那么用多个FIFO,分流数据,直到慢时钟可以实时地处理数据。
       这样可行不?
(3)在(1)的条件下,要是过来的数据没有源同步时钟,
        只知道频率大小且时钟与且与FPGA晶振的时钟肯定不同源,那么是不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这是带宽不匹配,迟早会溢出

网友:
工业级的design里面,无论是control path还是data path, 如果是fast-》slow, 1000%用async-fifo。
如果是用同步路径,也就是面试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原来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专业!

网友(2016-11-04):
楼上正解,FIO或者DPRAM最为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