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教Cadence Calculator 对电流积分具体方法TAT

楼主(2015-07-13):
大家好,我是EETOP的新人,特地注册账号求帮助。
我在使用旧版 Cadence软件计算一个inverter的功耗打算用电压乘以电流的积分。但是在使用Calculator 的 integ 函数不会设置或者设置错误,导致一直跑不出数据。
我想测试Vpulse 一个 周期(12ns)内的功耗
我的步骤:
1. calculator ->tran -> it ->选中 C0的电流节点,initial value 是0,Final Value 是12
2. output->set up ->get expression, 然后得到 integ(IT("/C0/PLUS") 0 12)
3. 然后运行日志就告诉我 *Error* clip: can't handle clip(nil 0 12),*Error*   Intermediate Waveform generated is not valid
能详细告诉我步骤吗

楼主:
求帮忙TAT

网友:
你的单位12秒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n 我也试过并不行= =

网友:
你使用的时候先点击wave,然后点击想要积分的波形,再使用函数

网友:
I guess you wanted to integrate the current over 12 u or n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2019-07-12):
是不是可以把电流波形框在需要积分的区间,然后直接用iinteg函数求积分

网友(2024-03-31):
楼主最后会了吗,同求帮助

网友:
你如果想要12ns的话,那应该是integ(IT("/C0/PLUS") 0 1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