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包含模拟模块的全芯片IR drop分析

楼主(2015-07-13):
要分析一个即包含数字单元,又包含模拟模块的全芯片的IR drop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
IR drop分析希望不仅能得到数字模块的IR drop map图,同时也能
分析模拟模块的。使用的工具是 PrimeRail。
希望大神能给一个操作的流程,比如先准备什么文件,再用什么工具产生什么中间文件,
然后....等等。以指导小弟学习!谢谢!

网友:
几乎不能,  模拟模块通常也是单独供电的,只是和数字接口部分和数字core vdd,vss共享,几乎不会牵涉到ir-drop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可以单独分析模拟模块的IR drop也可以。另外,PrimeRail的 UG里面是这样写的。应该可以分析模拟模块吧。

网友:
ug里面说啥都可以,没啥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明白版大的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什么工具可以分析全芯片的IR drop呢?

网友:
目前没有看到, 即使有,流程也是很复杂的, 这么纠结干啥呢

网友B:
totem可以分析模拟的,redhawk可以分析全芯片的
不过你知道大概就行了,因为如果要做具体分析,也是需要很清楚模拟模块的功耗,以及具体到里面是否有大功率管等,有这类器件也需要特殊指定,比较繁琐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部分不是gate level, PT之类的不行了吧,往transistor level方向找找呗,我见过hsim plus的UG里提到了晶体管级的电压降分析。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主要是老板想进行全芯片的IR drop 和 EM 分析。
看来短时间内搞清楚这些问题还是挺困难的。那
只能先搁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redhawk啊,如果你有license的话

网友:
把模拟模块当做ram来做同样的处理吧,
不知道符合你的意思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边就是没有redhawk license。

网友(2015-11-20):
totem是可以分析的,但是我也在学习阶段,不是很明白,有没有哪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二啊~~~  或者有中文教程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呗~~~

网友(2018-07-25):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版大,你说的totem和redhawk都需要进行动态或者静态功耗分析然后才能进行EMIR的分析吗?有没有文档分享下呢?求指导下。现在需要做全芯片的EMIR分析cadence的voltus-fi这个工具如何?我现在使用此软件,但是它需要后仿真结果导入来分析,不知道你做PI分析时以什么为基准来判断此分析结果正确性?后仿真结果与前仿真的接近程度吗?

网友D(2021-02-22):
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使用数字后端工具来分析全定制芯片的电源功耗以及时序呢?
有哪位有经验,请不吝赐教!

网友E(2021-04-01):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使用数字后端工具来分析全定制芯片的电源功耗以及时序呢?
有哪位有经验,请不吝赐教 ...

请问您找到方法了吗?
我个人感觉分析ir drop 和timing,icc2不是可以做到吗?还是说因为是全定制芯片,所以icc2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找到方法了吗?
我个人感觉分析ir drop 和timing,icc2不是可以做到吗?还是说因为是全定制芯片, ...

没找到方法。。。
是因为全定制芯片,我只能提供给工具gds格式的版图数据,但是ICC貌似不吃gds,也没法分析模拟的部分,所以ICC直接pass了。
其实我就是想只知道有没有公司会对自己的芯片做顶层的功耗分析,特别是数模混合的芯片,用的什么工具,具体做法有没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方法。。。
是因为全定制芯片,我只能提供给工具gds格式的版图数据,但是ICC貌似不吃gds,也没法分 ...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了 我是个新手菜鸟目前正在icc2辛苦dfm中,好难啊 irdrop降不下来,ap层的power strap整了一个星期了也没有进展 不知道前辈有没有什么高见呢?

网友(2023-06-13):
引用 网友B:
totem可以分析模拟的,redhawk可以分析全芯片的
不过你知道大概就行了,因为如果要做具体分析,也是需要很 ...

完全正解,膜拜大佬.

指定特殊器件 写tcl脚本 能把人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