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负反馈的源级跟随器

楼主(2015-07-13):
file:///C:\Users\ZhangYu\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50781857\QQ\WinTemp\RichOle\@0G4XN_E3_I0W@K]5G1%}OV.png  如图所示的带反馈的源级跟随器。上下两个电流源如何用MOS管给出?若上面的电流源用PMOS代替,下面的电流源用NMOS代替。那么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下面的NMOS电流源工作在饱和区,而上面的PMOS电流源就会工作在线性区,这样的话,右边的M3管就截止了,怎么解决?

楼主:
坐等大神。。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有管子工作在线性区?
你把上面pmos电流源的尺寸加大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若pmos电流源的尺寸加大,那么就更加在线性区了啊。我的目的是构成上下两个电流源的mos管都工作在饱和区,这样M2管和M3管的电流之和就等于pmos电流源,此时M2和M3管也都是工作在饱和区。但仿真时,nmos电流源和M2管(M2管的栅极是接的折叠式cascode的输出)是工作于饱和区,而pmos电流源是工作在线性区,而M3管直接截止。所以我觉得是我给的pmos和nmos电流源的栅极偏置有问题,但又不知道怎么给,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错了  是要减小尺寸        你想想为什么PMOS不饱和?因为它不饱和就足以提供下面需要的电流了,现在想要PMOS饱和,要么减小尺寸,要么减小过驱,也就是增大PMOS的偏置电压。NMOS为什么截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NMOS栅压低于阈值电压了  现在要增大栅压就是要增大NMOS电流源的漏端电压才行,所以增大NMOS电流源的过驱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结构的好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