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im仿真时如何查看内部信号

楼主(2015-07-13):
问题:不知道Isim中如何查看一个module中定义的内部信号/非输出输出接口信号的波形(比如说内部定义的wire和reg信号)

我在网上查,可以看模块与模块间的接口信号,但是没有找到如何看module内部的中间信号。

网友:
在左侧,找到设计文件,点一下,右列就有此设计文件定义的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

网友:
左侧展开顶层模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