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中如何查看一个端口的输入阻抗

楼主(2015-07-13):
在ADS中如何查看一个端口的输入阻抗 需要写公式吗 还是有什么控件
在S参数的仿真模板中有ZIn控件 但是在扫功率的时候怎么查看输入阻抗

网友:
的发送到发送到

网友:
法国是电饭锅

网友(2015-11-01):
回复 楼主:

网友(2021-07-02):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过也可以用电压电流计算

网友A(2021-08-13):
也可以这样,在仿真结果里面选择一个看数据的窗口zin(S11),表示看2端口匹配时,1端口的输入阻抗

网友(2024-08-19):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样,在仿真结果里面选择一个看数据的窗口zin(S11),表示看2端口匹配时,1端口的输入阻抗
...

好像是二端口开路时,一端口的输入阻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