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source latency问题

楼主(2015-07-13):
report_timing -path full_clock时,capture path和launch path用的是同一个时钟PLLCK_MUX,报出的结果显示launching path的clock source latency是2.68,capturing path的clock source latency是2.36,为什么同一个时钟的clock source latency还不一样啊?ocv会影响clock source latency吗?

网友:
derate吧, 估计你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设置timing derate了,用了下面的值: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5
                                       set_timing_derate -late  1
但是用capturing path的clock source latency 2.36除以0.95结果也不是2.68啊还有,icfbicfb大,您感觉.18工艺有必要设置timing derate吗

网友:
90nm以下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I see,谢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