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export LEF问题

楼主(2015-07-13):
我在virtuoso中直接掉abstract 提layout的LEF,但是提出来的LEF少一层metal AL,这个可能会是那些原因导致的,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自己写下吧,lef都是文本可以改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多了,没办法手改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AL在tf中没有设置prRules(),修改tf添加rules,就可以导出AL,原因可能是之前abstract没有把AL当作routing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