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question2

楼主(2015-07-13):
自动打label的时候,有一个文件里面是一些label名字,还有个文件是一些坐标,用dbcreatelabel(),不知道怎么将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引入,请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告诉我更具体的,多谢了

网友:
infile定义输入文件接口,gets一次从接口读一行
infileport= infile( "xxx/xxx/file_label )
when( infileport
     gets( inline  infileport )
     print(inline)
        )

网友:
magoch文件哪里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行百度skill user 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