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4位RHEL6.4 启动AD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7-13):
[green@green ~]$ ads&
[1] 3479
[green@green ~]$  Keysight Technologies
Advanced Design System
Using 64-bit data display and simulation settings
menv_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MosaicCore.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arning: Using fall back SystemVue Location of /home/green/eda/ads2015/SystemVue/2013.08
hpeesofemx: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gsl.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已经安装成功,而且license也加入了,检查了几遍,环境变量配置也没问题,但在启动ADS的时候就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我用 locate命令,发现错误提示中的xxx.so都在,但进入到相关路径里面又发现它们不在,使用yum安装,又会出现
No package libgsl.so available.的错误。

请问,这要怎么解决呢?谢谢各位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用find命令查找了缺失的这两个文件,发现都在垃圾箱,我想起来,path文件夹的内容是合并ads安装目录的文件夹,而不是替换。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重装,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