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为关于一个电压电压反馈的输入阻抗求解的问题?

楼主(2015-07-13):
拉扎为关于反馈有一个课后习题的问题如下图a所示

其参考答案求解输入阻抗是直接给出结果,一下子就不懂了。如下图所示,希望大神能解答一下为什么。

另外我在看例题8.3时,也是一个共栅级电压电压反馈,其求解输入阻抗通过求解环路增益,输入阻抗增加(1+βA)倍,这样就清楚多了

为什么上面两个答案不一样呢?(其区别除了电流源的阻抗看做无穷外,导致共栅级的输入开环阻抗为无穷,闭环怎么就变成第二个图所示那样的。我实在有点难理解,希望大神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电压电压反馈不是应该增大输入阻抗,减小输出阻抗嘛,所以输出阻抗就是缩小(1+βA)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说的就是输入阻抗啊。。。

网友:
输入电流和C2中的是一致的, 所以输入端等效就是一个跨导(gm1)和C2串联。

网友(2015-12-10):
我试过用小信号可以求解,就是有点麻烦,不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