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为关于一个电压电压反馈的输入阻抗求解的问题?

楼主(2015-07-13):
拉扎为课后习题有个利用反馈技术求解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如下图所示:
其中图a是课后习题的图
下图是其解答过程。其中输入阻抗直接给出结果。完全不知道怎么就得出输入阻抗的值了呢?

另外第一个图的图b是拉扎为书的例题8.3.其求解输入阻抗我可以理解,就是电压电压反馈增加了(1+βA)倍。也就是

另外如果上述的答案是对的,那么其另外一个题目(Vin在栅极)的输入阻抗的答案如下:
很明显这个是电压电流反馈,输入阻抗应该减小(1+βA)倍,这里的输入阻抗怎么没有区别?

这两个的输入阻抗不一样怎么理解,除了图a中的电流源可以看做Rd趋近与无穷打,那么共栅级的输入阻抗就是趋近与无穷大。总之希望大神解释一下原因,谢谢了

楼主:
求大神出现

网友:
mos管的小信号全经过C1,如同一根导线,对小信号电路没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理解?小信号都通过C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1

网友:
答案是对的,忽略ro,C1对电路没 影响,可以用导线代替,所以实际上等效于一个二极管连接的mos和一个C2串联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8.4 在输入端是并联结构,负反馈帮助等效输入电阻减小,基于A Circuit, β Circuit 的标准负反馈分析方法,开路输入阻抗是(1/sc2), 反馈量(1+βA)=1+gm*(1/sc2),  (1/sc2)/1+gm*(1/sc2)=1/gm,  8.4的Rin=(1/sc1)+(1/gm); 8.4的输出电阻同理,忽略rds,开路输出阻抗(1/sc2), 反馈量(1+βA)=(1+ gm*(1/sc2)*(1/s(c1+c2))*(1/sc2)),闭环输出阻抗等于(c1+c2)/(gm*C2);(*注意计算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1+βA)不一样,要一样的化要变来变去,此处略去;)课后习题可用同样方法分析;
关于负反馈的阻抗:1)直接分析;2)拆A电路,β电路套公式,变换;3)基于iReturn ratio的方法;(*注意负反馈的方法中是有单向性假设的;因此有时结果会不一致;)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是关于你说的“8.4 在输入端是并联结构,负反馈帮助等效输入电阻减小,基于A Circuit, β Circuit 的标准负反馈分析方法,开路输入阻抗是(1/sc2), 反馈量(1+βA)=1+gm*(1/sc2),  (1/sc2)/1+gm*(1/sc2)=1/gm,  8.4的Rin=(1/sc1)+(1/gm); ”
    如果按你所说,开环输入阻抗为(1/sc2),(1+βA)=1+gm*(1/sc2),那闭环输入阻抗为(1/sc2)/(1+βA)不等于(1/sc1)+(1/gm)吧?
    还有(1/sc2)/1+gm*(1/sc2)=1/gm 这个是怎么得到的?作了怎样的近似?

网友:
回复 楼主:

8.4的闭环阻抗=(1/sc2)/(1+gm*(1/sc2))=1/gm ; (gm*(1/sc2)>>1;这是从栅看过去的电阻,总电阻得加上(1/SC1)

网友:
直接小信号推导Rin和Return Ratio 推导Rin 结果完全一样,没有近似处理;
基于拆环A电路,β电路的负反馈分析法对放大电路和反馈网络做了单向性近似,因此推导的结果不一致;
无需一定认可拉扎的习题解答,估计是学生做的,省了一堆的假设,看起来有时比较费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现在有点清楚了,很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详细说说C2和M1这一级的开环阻抗是1/sC2是怎么考虑的吗?而且环路增益是(1+gm/sc2)又是怎样得到的呢?该在哪里断环算环路增益?

网友:
标准的拆A电路, β Circuit方法。

楼主(2015-08-12):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在计算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的时候,1+βA不一样?还有能留个QQ吗?(交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点吗。因为我用的方法和你的方法不一样,我没有用到反馈技术

网友:
回复 楼主:

1)直接小信号分析是最准确的,不过有时物理意义不太好体会;
2)标准的A电路,beta电路拆环分析负反馈法有效的帮助理解物理意义,负反馈通过牺牲开环增益来获得其它特性的改善;
    a)常规拆环分析法中存在单向性假设,忽略基本放大器的反馈影响和反馈网络的前馈影响,有时这些影响不能忽略;
    b)拆环分析法的开环增益是有电路的拓扑结构(负反馈类型)决定的,具体分析中需要作不少变换;因此有时候会存在各种忽略和假设;8.4中拆环分析时,分析输出电阻和输入电阻的(1+a*beta)是一样的,但是这时的输入电阻,输出电阻是有严格定义的,和题目的要求有差别,需要变换;
    c)有谢电路不好拆环,射极跟随器我现在还不会拆(哪位指导下);
3)基于回转率(Return ratio)的方法结果是准确的,同小信号分析,又可以理解物理意义,比如分析负反馈的等效电阻(BlackMan 阻抗公式 ),并联结构是分母起作用,电阻减小;串联时分子的贡献大;问题在于需要掌握回转率法;
Paul Gray 书本的第八章有详细分析,建议仔细阅读。
怎么有茴字四种写法的感觉,呵呵
不同阶段从不同角度分析理解分析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非常感谢~能私信个QQ吗?

网友:
很好的问题啊

网友(2016-07-14):
回复 网友B:

   看不懂回转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