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corner仿真问题

楼主(2015-07-13):
corner仿真大家有没有遇到如下图问题,不用corner仿真就正常。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助啊??

楼主:
求助大神

网友:
查看cdf参数设置。

网友:
1.先检查下你的电阻电容参数是否填写正确。
2.看下你的model文件里的这些参数的定义方式,是否调用了其他文件里的变量。

网友:
这个是你的库模型不对,在cdf里面把对应模型屏蔽掉就可以了。如果不用到的话。

网友(2019-08-14):
学习了,有的时候查错对新手菜鸟的确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