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skew 和 clock delay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7-13):
看书看到这两个概念,不太会区分,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区分两个概念?谢谢

网友:
skew是倾斜,delay是延迟

网友:
2个时钟各自的delay之差就是skew

网友:
delay指一个信号经过走线或者器件后的延迟;skew指一个信号经过不同走线/器件之后的延迟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