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TP的原理是什么?小白请教

楼主(2015-07-13):
OTP 是只能一次编程的, MTP是可以多次擦写编程的,MTP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是把里面的电荷搞掉还是怎么的?为什么就可以多次编程?它和EEPROM,FLASH什么的有什么区别啊?
真心请教,希望解释的详细些!拜托了!

网友:
多个OTP的并联使用,一般是3个左右,即此时MTP最多可以烧写3次。

网友:
楼上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MTP可以编程1000次以上,难道并联1000个OTP吗?这样的话还是只能编程1次,我说的MTP是可以擦除的,把写的东西擦除掉,在进行编程,这个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还是MTP吗?你说的应该是非集成,宏观可编程器件吧。我们IC内部用到的都是通过MUX实现数量较少的几路进行的。次数很多的话,都是用修改寄存器初始化代码实现。可以反复修改数千次的MTP,成本很高的,很难想象每个芯片都搞个你说的那种OTP。通常调试时,通过改变寄存器值进行;一旦确定好了,所有的初始化代码都一样,对于好的设计,不同批次间也可以共用一套初始化代码,为了省一些寄存器,使用OTP就足够了。出于成本考虑,MTP也只是留两到三个余量选择,并非你想的那样。
   或者是我见识少,知识有限,等大神解答吧。。

网友:
MTP现在至少可以做到10K次擦写。楼上解释错误了!只是较大空间的IP目前少数几家qualify,据我所知,已经好几家IP vendor在研发到一定阶段了。部分IP已经release了。

网友:
no

MTP =flash

但是

就是因为
晶格不良下
无法保证
readwrite 多少次
所以
mtp使用

要当flashdisk 有规定
要多少次
很多downgrade 品可以当mtp

网友:
多谢版主指教。问了下前辈,是我理解错了,我们公司产品用到的MTP是用OTP实现的,其它没有用过,所以。。。
还有,MTP实现方式和OTP不一样,因此可以多次烧写,设计架构复杂,成本较大。

网友(2020-06-16):
主要就是浮栅型晶体管构成的

网友(2021-04-12):
那么MTP在烧写次数内,可靠性如何保证?

网友(2021-08-12):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介于OTP与MTP之间还有一种FTP(Few—time Programable),但不知道具体的实现方法。

网友(2024-12-09):
请问楼主您在从是MTP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