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设置为小数分频时,测试的PGA的噪低比pll设置为整数分频时高20dB

楼主(2015-07-14):
pll设置为小数分频模式时,测试的PGA的噪底比pll设置为整数分频模式时高20dB,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无头无脑,莫名其妙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说的是啥!

网友:
问题描述很成问题

楼主:
思维广度不够吧.我说的是测试链路的时候,RX和PLL同时开,PLL开在小数模式跟整数模式相比,RX测试的噪底恶化了20dB.目前看是mash模块的数字信号高次谐波衬底耦合到RX前端的可能性比较大

回复 网友A:

网友:
小数分频时钟不干净吧,然后mixing 到adc 采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