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always模块,如果延时时间大于电平触发的周期,会出现啥情况?

楼主(2015-07-14):
另外,,,12位AD串口驱动咋编?给个例子也行。拜托,拜托

网友:
如果你说的在always模块下的延时时间指的是寄存器模型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电平触发指的是always模块下的使能信号的话,那么以标题所假设的情况,寄存器的赋值操作就乱套了,希望我正确理解了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