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bit sigma_delta ADC 如果做到18bit,面积会大多少?

楼主(2015-07-14):
14bit sigma_delta ADC,如果要做到18bit,面积会大多少?

网友:
Assume all the other conditions are the same.
input sampling capacitor size doubles every 3 dB SNR. Cap size: 4x when 1 bit SNR is boosted.
14 bit -> 18 bit;  capacitor size will increase: 4^4=64.
18-bit ADC's capacitor size is 64x than 14-bit ADC's 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这是从何而来?

网友:
kt/c了主要是电容的变化,其他电路的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最根本的限制是KT/ C噪声,如果其他所有的电路都或多或少相同。如果按照同样的设计,14位和18位,那么很明显面积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