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检查PAD全不匹配!

楼主(2015-07-14):
第一张图:是我对port添加的TEXT。第2张到第5张图:是电源pad的不匹配情况;最后五张:是信号pad不匹配的情况!!  希望高手指点!! 我的lvs检查,全是pad不匹配!!

网友:
你的主要问题是,对于calibre用法还是不太熟,这些都是calibre DRC/LVS的基本功!上面的主要问题还是text label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是你还没弄明白,实在不行,你看看DRC 文件里面有写如何标志label层,用哪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是DRC中的TEXT的一些定义,您说的我出现的问题是:text label的问题!我还是不知道如何解决啊?

网友:
去掉pad的hcell,

这个是vsi IO cdl里面有bondpad的diode,而bondpad本身没有cdl,
把pad从hcell list里面拿掉 再做一次

另外,你加了bondpad么? pad hea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加了bond pad的,但是我在spice中把bond删除了! 我把bonding pad从hcell中拿掉了,但是还是原来的错误!

网友:
NWDIO在layout中没被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PLAVDDH那个你确认下版图为啥没识别,对照lvs rule看看是否缺失layer。
另外,如果你的设计用的IO是foundry提供的,可以考虑把这些单元box做lvs验证,然后把这部分错误反馈foundry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求救啊

网友:
我说的是把pad 从hcell里面拿掉,不是bondpad, bondpad本身没有cdl的

网友:
你試過把有問題的io and ip 抓出來run 過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