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宽内相频曲线的相位很低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14):
下图所示是一个DCDC的环路仿真的幅频相频曲线
曲线0是在曲线1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些参数得到的。但是整体上满足环路稳定性的判据。
问题:曲线1在125Hz下相位为度,很低,会出现什么问题不?
问了同学说,感觉会造成环路不稳定,瞬态响应会变慢,比如125Hz的频率分量会衰减缓慢。
各位吧友是怎么想的呢?
ps:还没做瞬态仿真,回头做一下。

网友:
DC-DC的环路阿?这个是怎么仿真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峰值电流模
参考的TI的简单建模
其实原帖的仿真就是负载变化的时候,负载的极点也会随之变化,照成了带宽中间会有小的相位

网友:
因为在那个点及其附近的增益还很大,所以总体是稳定的;
就是瞬态响应会差一点吧,个人感觉,在SW切换时,环路相关模拟信号比如vcomp,可能会抖得厉害一点。
等待楼主仿真验证,分享实际结果。

楼主:
:):)来人帮我看看解决下呢

网友(2016-07-24):
断环加小信号处的两个电阻值是多大?

网友(2018-09-12):
hi,我现在不懂这个VCCS的值怎么得到?可否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