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Apollo的milkyway能用在icc中吗?

楼主(2015-07-14):
目前使用的是smic 0.18工艺,采用的Artisan的standard cell标准单元。该标准单元里没发现有icc所用的milkyway,但是在apollo下有一个smic18的文件夹,文件夹下包含CEL  FRAM  lib  lib_1  lib_2  lib_bck  PWR  TIM,这和通常的milkyway的内容是一样的。因此,我尝试着用icc打开该“milkyway”,使用的命令为set target_library "../../synopsys/slow.db"
set link_library "* $target_library"
open_mw_lib smic18/
open_mw_cel AND2X1

start_gui
结果显示的只是一个框,如下图所示

我的问题是:请问下Apollo的milkyway能用在icc中吗?
如果不能用,是不是我需要将lef文件在milkyway软件中生成一个milkyway库呢?
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apollo/astro/milkyway/fram 这种目录的东西 都可以用在icc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问下自带的smic18下的CEL文件夹内容如下,怎么会有这么长的cell name呢?在databook中也找不到对应的description?

我确认了下,所有短的cell name(databook中是有对应的cell description)都无法显示(下左图),而长cell name都能正常显示(下右图)?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5-08-13):
找个flow 学吧,问题太多了,没法解答了

网友(2015-09-30):
借版問一下,fram 怎麼看cell view 或是看出pin的地方???

网友:
仔细看,研究,找找感觉

网友(2016-03-31):
有点意思~~·

网友(2017-04-09):
icc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啊

网友(2017-06-07):
Hello ! you can send me PDK and standard cell + tutorial how open a standard cell on cadence virtuoso, please : d2jamel@gmail.com

网友(2018-01-12):
who can answer it? just lear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