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可以下载,显示也顺利下载了,但是signal tap 不能RUN

楼主(2015-07-14):
我用的FPGA是EP3C25,我在使用signal tap 调试的时候发现可以顺利下载,但是不能run,一跑的话就报错:Error: Can't find the instance.  Download a design with SRAM Object File containing this instance.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之前我碰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工程里有个IP核license不支持……PS:工程是别人建立的,我拿来做了修改,我也不知道为啥license不支持,我还可以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可能和你遇到的不是同一个问题,我试了将这个工程下载到EP3C10里就没有问题;3c10和3c25在JTAG下载这方面我看电路图也没啥区别,唉,真是不知道是哪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哈哈

网友(2016-01-14):
怎么解决的,求共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板子设计时有两个下载方法,一个是jtag下载,一个是通过单片机配置,当时我出现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单片机在程序设计上有点问题,每当我下载进程序之后就把我的配置文件给删除了,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程序没有下载进去,你也可以从这方面入手查找原因,查找一下为什么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fpga的配置文件地址段设定好是不是就可以两个程序不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太明白你说的两个程序是什么意思,同一个配置芯片里面应该只能配置一个文件吧,我说的问题是因为单片机的程序中初始化的问题,我用jtag下载了之后然后单片机将我的配置文件又给清了,导致配置芯片里面没有程序了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你是用过单片机配置fpg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