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网格细化求教

楼主(2015-07-14):
怎么让网格细化的更好细化的标准是什么啊

网友:
一般是器件的敏感区,网格需要细化。比如MOS的沟道,氧化层  二极管的势垒区

网友:
PN结处,两种材料的界面,掺杂浓度变化的区域,也都需要较细的格点,具体情况,看你器件的主要工作区吧

网友(2015-12-10):
一般电学量梯度比较大的地方网格加密

网友(2016-01-19):
关键区域细化即可,不然运算量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