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spice做蒙特卡洛仿真,如何输出histogram图形?

楼主(2015-07-14):
如题,现在对一个很简单的反相器级联的设计,工具为hspice
做了100次的蒙特卡洛trans仿真,希望得到的是input到output的输出延迟的柱状图
目前只能通过measure命令抽取出100次的延迟数值。
hspice里面有什么命令可以将数据变成柱状图的格式?比如我设置个bins是多少,等等?

网友:
sx命令打开图形查看器,
之后导入统计数据就可以查看了

网友(2016-07-15):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2-06-25):
请问使用Hspice进行蒙特卡罗仿真电流镜失配得语句该怎么写,你会吗,求赐教,谢谢

网友:
请问使用Hspice进行蒙特卡罗仿真电流镜失配得语句怎么写,你会吗,求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