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ConstraintSystem:59

楼主(2015-07-14):
ConstraintSystem:59 - Constraint <NET "SDA" LOC = AC4;> [test.ucf(14)]: NET "SDA" not found.  Please verify that:
1. The specified design element actually exists in the original design.
2. The specified object is spelled correctly in the constraint source file.

按这说法,SDA这个信号可能是优化掉了
把keep hierarchy设置为yes,就不报错了
但是我这是IIC的SDA,这么关键的信号怎么能被优化掉呢?我写了几百行代码就为了生成这个信号
在我看来,把keep hierarchy设置为yes,也只是保证不报错而已,实际上这个端口肯定也没信号出来,
初学FPGA,啥也不懂,这个问题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综合报告,肯定是某一级的关键信号被优化掉了,导致整个输出被优化掉。需要结合综合优化报告来检查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