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sim中零欧姆电阻仿真问题

楼主(2015-07-14):
实际中零欧姆电阻是阻值很小的电阻,在Multisim仿真中仿0欧姆电阻是不是不能用R=0的电阻?下图电路仿真带宽中,用R=0的电阻和R=0.0000001Ω的电阻,其频响曲线差别很大,带宽相差很大,想问下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就是想知道在Multisim仿真中0欧姆电阻到底被当成什么了?

网友:
理想的传输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吧,因为我加了0欧姆电阻和去除零欧姆电阻后的仿真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