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约束是根据什么添加的

楼主(2015-07-15):
在做综合时的一些约束,虽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但不知道应该设为什么值,为什么要这样设。例如set_input_delay,set_output_delay,set_driving_cell等这些,之前都是按照别人的脚本修改的,但还是不知道要按一个什么标准来设置值。请指点迷津!

网友:
请查看DC的student guider,上面有讲

网友:
具体看约束那部分

Synopsis DC.pdf

网友:
设计的约束

网友:
感觉这些约束的作用比较小 ,主要还是在做PR的时候加这些约束的

楼主:
谢谢。。。感觉在学校里做的话,也就是约束个大概吧,等到真正做项目的时候,应该会有更精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