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外部PHY+SFP光口问题

楼主(2015-07-15):
我现在用FPGA+88E1512+SFP做的板子,两块板子之间电口已经能够进行数据收发,但是光口插上后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为什么。LOS引脚显示为高电平,Disable引脚已经接地了。
已经找了快一周时间问题了,还是没有解决,请大神们多多赐教!

问题解决:

调试了很久时间一直没有找到原因,不得不到论坛来寻求帮助,今天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
特别感谢以下几位热心的大神们对我提出的各种建议
@eaglelsb,@huangxjmail,@右手边 ,@livelei ,@anovickis ,@a294558772
下面,我讲问题的原因说明一下。
其实就是Tx_disable引脚没有设置正确。

我之前查看了sFP协议和相关数据手册,参考电路都是将SFP的TXDISABLE引脚直接连接到HOST BOARD上,也就是我这里的FPGA,因为作为一个SFP的输入管脚,将它置高或置低,可以控制SFP模块是否发送光信号。但是奇怪的是,查找问题的过程中,我曾用FPGA对它进行控制,但是没有效果。由于这根DISABLE线是SFP直接连到FPGA上,没有暴露出来的引脚,所以无法用万用表来测电压,让我误以为它没有问题。
今天,我尝试将电路板表明刮开一点,飞线将一个接地引脚连到了TXDIABLE的连接线上,然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然后还是很奇怪,为什么FPGA对这个引脚的配置没有生效。可能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没有发现,不过现在接地后,板子是正常工作了。这个控制问题还需要再了解一下。

更新:
关于为什么FPGA无法将SFP的TXDISABLE引脚拉低的问题。

通过飞线引出了TXDISABLE引脚,通过万用表测量确实为3.3V,高电平。但是SIGNALTAP上显示的从FPGA输出的TXDISABLE引脚为0,说明拉低失败。查阅SFP模块手册,发现TXDISABLE引脚在sfp模块内部是有上拉电阻的,本身应该为高电平。也就是说,我的FPGA无法将这个引脚拉低,但是将它接地,是可以拉低的。

可能是FPGA的内部电路问题,导致输出的低电压无法将SFP该引脚拉低,所以避免出错,可以将SFP模块的TXDISABLE引脚直接接地。

网友:
检查下:你跑的接口速度是多少?光模块的支持速度是多少?匹配不?是一个lane吗?
光纤匹配不?在其它项目上用过成功吗?要不把接收、发送交换下?

网友:
是不是phy需要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接口速度是千兆。   2.两个光模块加上光纤在交换机上是通的,所以应该是匹配的,但是放在板子上就不行了。
   3.板子上用SFP电口是可以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HY配置过,全双工,自适应,在做RJ-45口和SFP电口数据收发测试都是可以的,但是换上SFP光口就没反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接口速度都是千兆的;2.两个光口模块和光纤放在交换机上都是可以用的,应该是匹配的;
3.板子用SFP的电口可以,但是换上光口后就没用反应。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张电路图看一下,88E1512我们也在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做过phy内部环回测试吗?内部寄存器link状态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原理图
没有做过这个测试,这个是会影响什么的?
目前一个FPGA连一个PHY,然后PHY同时接了RJ-45和SFP的端子,两块板子间用RJ-45传输可以通过,用SFP电口传输也可以,但是光口没有反应。

网友:
“两块板子间” 是两块相同的FPGA板?如果用FPGA板光口连交换机是什么情况?

网友:
看原理图,既然选择了光口电口自适应,应该可以正常工作才对的,难道会是SGMII接口的问题?楼主有没1512的datasheet,共享下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信号耦合问题,可以试着在SFP和1512连接的两对差分SGMII线上串4个0.1uF的电容?

楼主:
   是两块相同的FPGA板子。   交换机连板子也不行。

这是DATASHEEP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是根据SFP协议上的推荐电路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硬件上先别动,修改寄存器设置,把之前的“RGMII to Auto Media Detect Copper/SGMII”模式改为 “Copper/1000Base-X”模式,先试下,看看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几种模式之前都尝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这么坑,之前还打算用下这个PHY呢,不过后来换了Realtek的RTL8211,也是千兆光电自适应。

光口调试确实比较烦躁,不要气馁!

网友:
今天没时间看,电容C113是不是应该去掉

网友:
sfp原理图

网友:
sfp的6脚需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

网友:
PHY有一部分引脚需要悬空,光部分调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1. 是我原理图上的C113吗?从手册上看是需要连电容的。

2.6脚是MOD-DEF0,从手册上看,这个引脚在SFP内部是接地的,然后外面是直接连FPGA,然后拉高,如果有SFP插进来,这个引脚电压就会为0,说明有设备在了。

网友:
第二句话你看看,no  connect。它是有两种供电方式。

网友:
if LOS is high you are not driving laser on remote end or optical cable wrong
make sure other end is ON

Also check power pins L3/L4/L5/L6 to your SFP cage
Is the U11/U8 pattern correct on the PCB ?

strictly you need 1000-X not SGMII but that's another issue not related

网友:
one other thing - is this optical SFP or "RJ45 SFP" ?

on Copper RJ45 SFP's the LOS does not work exactly as one can expect, it's either always ON or wired to internal PHY link status

网友:
相信你能调通,到时什么原因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到时候调通肯定会贴出原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How can i drive the laser on remote end? Two PCBs are connected with SFP which is powered by PCB, and does it means that the end is on?
RJ-45 SFP is been tested and two PCBs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When i change the RJ-45 sfp with optical sfp, the two PCBs can not work.

网友:
检查,接口信号线上下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F:

   跟手册电路一致。   而且我SFP电口可以,从电路上说,电口SFP和光口SFP是一样的,只是SFP模块内部的区别,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光口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pf你按照我发的那个图添加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里的上拉电阻?我尝试了去掉C113,然后在接收信号的差分信号上加了电阻,然后也没有用。

网友:
the LOS is just optical power indication it is not specific to to any signaling rate -
As long as TXDISABLE on is LOW on both ends should have LOS low

Perhaps check independantly that laser is on (You can usually use cheap CCD camera like cell phone or whatever method to check)

Is TX fiber connected to RX fiber input  ?

网友:
在SGMII接口处按这种电路连接,应该可以解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Thanks a lot.
   I tried to configure the Tx_disable pin at low conditon with FPGA, but it didn't work. Today I suddenly think about that why not try to configure the Tx_diable pin at low condition with AGND net, and it finally come to a good result.
   It seems that the FPGA can not configure the pin right, and it is not reasonable. Although I do not know why the FPGA control can not work, it doesn't matter.

   It was your advice that as long as TXDISABLE on is LOW on both ends should have LOS low which gave me a sudden inspiration.
    Thanks a lot aga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解决,万分感谢一直以来的帮助!   我会在首楼贴出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SFP的PCB吗?AD的,能不能发给我一个。641944956@qq.com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啊,板子是别人弄好的

网友(2015-12-11):
SFP接口一般用什么?

网友:
嗯,看看楼主的原理图

网友(2016-04-13):
问题解决的好

网友(2016-07-19):
能不能行呢 正在研究

网友:
楼主做成功了吗?我现在也在做和你类似的,希望能够和楼主交流一下。

网友(2016-10-02):
楼主 成功了吗 ,,怎么 联系您

网友(2016-11-16):
学习了,我现在也在做这个!

网友(2016-12-29):
正在调试SFP模块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7-03-24):
回复 网友G:

   我也在用到SFP,楼主能不能指导下,谢谢!

网友(2017-05-10):
回复 网友B:

   phy工作模块式要配置好, 以前遇到过上电配置PHY代码不满足PHY手册要求的事情

网友(2019-06-19):
楼主,能不能把FPGA+1512部分的原理图分享下学习学习15905170510@163.com

网友(2020-11-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是根据SFP协议上的推荐电路画的。

听说回复有收入,哈哈哈

网友(2023-05-10):
电口SFP内部不是带Phy吗?怎么外部还需要连一个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