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cell问题

楼主(2015-07-15):
我用 create_cell cell_name ref_name
create 一些 physical cell

但是再通过 get_cells cell_name 抓取这些cell为什么提示没有匹配的cell???

网友:
如果create进去的cell是physical only的cell的话get_cells需要加上-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create 的是一些power and ground pad,
那怎么指定这些pad 信息呢??

analyze_fp_rail -read_pad_instance_file file_name
file_name 中使用这些cellname都提示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我没用过这个命令。应该用get_attribute就可以抓出来这些cell的full name了吧。并且你在create的时候是定义了full name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