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中运放的symbol怎么由矩形画成三角形的?

楼主(2015-07-15):
cadence中运放的原理图生成symbol时,为一个矩形。现在想将矩形改为通常用的三角形,哪位大神指导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Cadence画symbol时是支持画斜线的

网友:
在symbol编辑器里改。

楼主:
谢谢!直接用symbol编辑器里的line工具就可以画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直接画就行了。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edit symbol的

网友:
这位兄台貌似是刚开始接触Cadence吧?

楼主:
是的,刚接触,所以很多不懂。多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用LINE工具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 多谢!

网友:
再生成symbol后可以直接修改,不仅仅是画直线,弧线也可以画

网友:
在生成symbol是可以直接修改,不仅仅是直线,弧线也可以画!

网友:
直接画,右击切换直线斜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好的,多谢大家!

网友:
直接在符号编辑器

网友(2015-11-11):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神,弧线怎么画呀,我捣鼓半天也没弄出来=。=

网友(2016-03-14):
回复 网友C:

这位哥们儿,反相器的小圆圈怎么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add-shape-circle吧,里面有

网友(2021-04-28):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3-07-05):
怎么删除原来的矩形外框?delete没法选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