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的max_capacitace和min_capacitance violations如何消除

楼主(2015-07-16):
各位大侠:

在DC综合后,报告里面没有setup和hold的violations,但是有max_capacitace和min_capacitance violations,要消除它们,有哪些方法呢?

ADR_I[4]是设计顶层输出PAD IO的input pin信号,加buffer可以消除它的max_capacitace violation,对吗?但是我的脚本是对设计的PAD进行约束的,对内部模块的output设置set_load好像不起作用,如何消除呢?
PSDA_host1是设计顶层双向PAD IO的PAD端信号,这个min_capacitance violation怎么消除?谢谢!

网友:
DC综合用不着非要clean吧
这个后面PR来解决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1-04):
回复 网友A:

请问,DC时,只关注setup,面积和功耗吗?其他都不用管?

网友:
同问啊,set  capacitance  dc的时候什么情况可以忽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