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采样加selectIO带串并转换功能

楼主(2015-07-16):
Place:1318 - User has over-constrained component
   U1A_selectIO/bufio2_inv_inst. There are no placeable sites that satisfy the
   user constraints. Please review the user constraints on the driver component
   and the load components of U1A_selectIO/bufio2_inv_inst.
ADC采样加selectIO带串并转换功能,对应的8个差分数据输入和差分位数据时钟,差分帧时钟分配引脚之后就会报错,不知道应用这个串并转换模块对于差分输入有什么引脚限制?哪位大神有相关经验不吝赐教!

网友:
差分信号可以只分配一个P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我那个N端不用分配吗?感觉应该不是我把P和N都分配的原因吧!

楼主:
万能的网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像是分配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久没见你发帖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前段时间比较忙,就基本上没有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