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balance clock delay时,dummy mux起到了什么作用

楼主(2015-07-16):
       图片下方的dummy mux is used to match delay of DQ MUX,为什么不把这个dummy mux换成buffer去match delay?
       有必要用dummy mux 去match delay吗

网友:
图不清晰
buffer和MUX的晶体管链接关系不一样,delay是不一样的,当然可以用多个buffer去平衡
如果是两个时钟的skew要求很高,用mux去match比用buffer好,同一类型的cell在各个PVT下 其变化趋势是一样的

网友:
没啥用处,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