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赋值加延时

楼主(2015-07-16):
看见过这样的代码: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q <= d;
else
q <= #DELAY  d;
这里面的#DELAY有什么用啊?是为了保证采样数据的正确吗?

网友:
仿真用吧,综合无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好像也没有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模拟信号在FPGA内的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只有这个功能了,不用可以吗?

网友:
仿真时用来模拟线路传输延迟的,综合时会被忽略掉。

网友:
去掉也可以,这个应该是为了查看波形方便,如果没加先后关系(posedge clk和q的变化点)波形就看不出来。
没加的话仿真工具也是能够判断先后的。
综合后本身就会产生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加了,会不会用buffer代替1ns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综合工具会无视这个delay声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3q了

网友:
仿真用的,实际物理上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