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kill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写

楼主(2015-07-16):
我想写一个这样的工具条,后面的按钮可以浏览文件,选中文件后把文件路径返回到前面的框中
该怎么写,求大神帮忙
这个图片是从Steam Out那儿截图过来的

楼主:
我的图片呢?

楼主:
就是Stream Out中Output File那一栏,点后面的Browse就可以选文件
求大神慢快乐帮忙

网友:
ddsFileBrowseCB
如过你是要调用lib,cell 的话,用ddsSyncWithForm,这是我写脚本里用到的,送给你:
cellBrowse=hiCreateButton(
                  ?name 'cellBrowse
                  ?buttonText "Browse"
                  ?callback "ddsSyncWithFrom( hiGetCurrentForm() 'browse 'libName 'cellName)"
                )
然后用hiCreateAppForm调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成功,51里面没有ddsFileBrowseCB函数,谢谢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有?

网友:
见6楼~ 有的,怎么会没有呢?
是你用法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再试试,在finder里面没有找到这个函数,所以以为没有
用法我再找找,看哪里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在finder里面找的,没找到

网友(2021-10-13):
hiCreateFileSelectorField,用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