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锁存问题的代码

楼主(2015-07-16):
always@(posedge clk_in)
begin
  if(clip_out<8)

   data_out1<=data_in1;
else if((clip_out>=10)&&(clip_out<200))

data_out1<=dout1;;
end
当clip_out为9的时候是保持前一状态吗,还是处于未知态例如先前clip_out为7,结果是7时的那个状态,先前是10,结果是10的那个状态,但是还是处于未知态,求解答。仿真效果是锁存效果,但是FPGA却是处于未知态,求大神解答

网友:
锁存效果,保持前一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看图像的时候出现的却是未知态,不知道为啥

网友:
   查看图像是什么意思?去看FPGA综合出来的电路,寄存器用的什么单元,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FPGA图像视频的效果,存在未知态

网友:
回复  jack888518
看FPGA图像视频的效果,存在未知态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定是这个寄存器的问题,你可以改改RTL试一下
加入等于9时,out<=out的逻辑。

不过从你描述看,不是这里的问题,你需要继续debug

网友:
clip_out为9时,两个if条件都不满足,就应该保持前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