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安装工具license问题

楼主(2015-07-16):
我在自己的虚拟机上安装了synopsys工具和novas工具,并且还有Xilinx的ISE工具,这三种类型的工具都需要license文件。因此在自己的根目录下通过LM_LICENSE_FILE变量加载各个license文件。如下:
LM_LICENSE_FILE=$SYNOPSYS_PATH/license.datLM_LICENSE_FILE
LM_LICENSE_FILE=$NOVAS_PATH/license.datLM_LICENSE_FILE
LM_LICENSE_FILE=$ISE_PATH/license.datLM_LICENSE_FILE
但是在打开verdi工具的时候,工具会将所有的license都检查一遍,并且还报告出来,这个license是否是verdi的license,直到找到verdi的license才打开这个软件。报告内容如下:
FLEXLm checkout error:No such feature exists
Feature : verdi
License path:$ISE_PATH/license.dat
FLEXlm error:-5,35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license file(s):$ISE_PATH/license.dat
与此类似,再去synopsys的license下查找verdi的license,一定也找不到。
直到真正找到verdi的license才开启verdi工具。

那位高手能够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为什么工具在开启之前会报告这些,如何让工具静默开启,不报告这些东西,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很烦啊。

网友(2017-07-04):
请问楼主,verdi的license,必须要lmgrd加载,还是只要配置到LM_LICENSE_FILE变量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名是通用的,最好改成专用环境变量名,例如:xilinx_license_file等,就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