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MC工艺中,有一种BCD的工艺,其中metal层有选择

楼主(2015-07-16):
ASMC工艺中,有一种BCD的工艺,其中metal层有选择,2层(M1、MET)或者3层(M1、M2、MET),2层(M1与MET通过VA1相连)或者3层(M1与M2通过VA1相连,M2与MET通过VA2相连),我就是想知道,在参加MPW的时候,如果其他家用3层Metal,而只有我们家用2层的,这是怎么实现的?还是分开跑的,不是做在一块版上的?如果做在一张版上的话,是怎么做的?

网友:
做在同一块版上,但是分开跑。

网友:
管她怎么跑,你pad跳到metal3开窗就行咯

网友:
楼上说得好有道理

网友:
这样2种东西能做在一个圆片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fab厂是怎么做的,所以想请教大家,MPW的时候,怎么实现

网友(2015-09-10):
同一块晶元上可以做不同flow吗?

网友(2016-08-17):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相似问题,我们的metal层数少于别家的,我们5层metal,别家8层。这牵涉到一个top metal 厚度的问题,和顶层metal  到次顶层 metal 的 via 深度的问题,这是我的困惑,能帮我解答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