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MC工艺中,有一种BCD的工艺,其中metal层有选择

楼主(2015-07-16):
ASMC工艺中,有一种BCD的工艺,其中metal层有选择,2层(M1、MET)或者3层(M1、M2、MET),2层(M1与MET通过VA1相连)或者3层(M1与M2通过VA1相连,M2与MET通过VA2相连),我就是想知道,在参加MPW的时候,如果其他家用3层Metal,而只有我们家用2层的,这是怎么实现的?还是分开跑的,不是做在一块版上的?如果做在一张版上的话,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个是fab的事情,你不用管, 填好自己的表格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是知道的,肯定要填表区分了
,但是工艺上是怎么实现的就不知道了,很想知道是怎么弄的、

网友:
好像是你M3上全是dummy这种, 凑个数而已, 大家的mask不一样

网友:
可以做到一起的,你们的少的METAL层与空白的空间是一样的.

网友:
您好!我是湖南静芯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董鹏,我们是一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位于湖南长沙经开区,主营业务有ESD solution、ESD/TVS device、IP委托设计。希望在看了下面的介绍后,我们能从中找出契合点进行合作。
            1、我们的ESD/TVS产品特性:成本低、面积小、可量产、可集成、鲁棒特性高、HBM防护等级达到30KV(国内首家,可芯片集成),可以为foundry进行ESD工艺库开发。
            2、可为IC设计企业做定制化的ESD solution,8KV、15KV、30KV等高压ESD保护方案。
            3、我们可以提供从设计到生产到售后的一条龙服务及其与的一些IP核设计能力,技术水平在国内前列。
            4、公司拥有成熟的MEMS MIC ASIC技术。
            5、成熟的RS485芯片IP,抗静电方面优于美信MAX3085E。
         附件为产品的详细介绍,期待您的回复。
--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
    1、定制化的ESD解决方案;
    掌握从结构选型、器件参数设计、工艺仿真、器件仿真、版图设计、流片测试、性能评估到电路应用的ESD设计全流程技术。
    拥有丰富的芯片级ESD开发经验;开发成功2K\5K\8K\15K等级的ESD技术。
    2、质优的TVS器件;
    掌握5K、8K、15K等TVS器件技术;
    在国内首次开发成功在人体模型(HBM)下抗静电强度高于30KV关键技术;
    可以芯片级集成,例如:RS485芯片。
    3、IP委托设计服务。
    例如:1、MEMS加速度计伺服芯片;2、ASIC:开环MEMS加速度检测电路;3、单相智能电表模拟IP;4、RTC实时时钟芯片;5、数字温度传感器;6、OFDM PLC模拟前端;7、12bit 60MHz pipeline ADC IP;8、12bit SAR ADC IP;9、锁相环(PLL)倍频电路。
    多种类IP集成设计服务满足项目需求。
    静芯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可以为您在IC电路静电保护问题、增加核心竞争力与加速新品开发方面创造价值。
--
湖南静芯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SuperESD
ESD solution、ESD/TVS device、IP委托设计

顺颂商祺!

董鹏  2015年7月22日

通信地址:长沙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邮编:410100
TEL:187 7320 0411
QQ:259 286 3112
Email:dongpeng_vip@163.com

网友(2016-01-28):
一般情况下会把你的M1/V1 GDS 复制到M2/V2上

网友B(2017-04-23):
M2與M3會是相同走線,但M3會是dummy,沒有接VIA2,所以沒有影響到你的layer層次,只是在做M2 FIB實驗需多挖一層M3

网友C(2017-11-08):
    一般FAB 如果 metal density 不够会自己补 dummy pattern . LAYOUT软体会自己GDS 加.
因为工艺须考虑平坦化等问题 , metal slot or density 都须要考虑.
你没有画的空白区, FAB 会自己帮你补.

不过出问题要FIB 就要挖

网友(2023-04-2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相同问题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B:
M2與M3會是相同走線,但M3會是dummy,沒有接VIA2,所以沒有影響到你的layer層次,只是在做M2 FIB實驗需多挖 ...

M2 FIB實驗挖M3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FAB 如果 metal density 不够会自己补 dummy pattern . LAYOUT软体会自己GDS 加.
因为工艺须考 ...

出问题要FIB 就要挖,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出问题要FIB 就要挖,是什么意思?

Metal density 要求下会 dummy metal , 会盖在 metal2 上面拉 ..很多补dummy EDA  随机产生的 .

还有些FAB 端补dummy pattern , 就是 TAPEOUT GDS上 "没 看到dummy metal " , 但  , 最后 CHIP 上有盖,

Debug 会增加困难 .  METAL2 FIB 刚好上metal3 , 需挖开metal3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tal density 要求下会 补dummy metal , 会盖在 metal2 上面拉 ..很多补dummy 是EDA  随机产生的 .
还有 ...

网友(2024-05-07):
fab工艺还是高端的

网友:
我看没人从单个客户角度说FAB怎么做的。

网友: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M1+TM,而其他家是M1+M2+TM. 有个误区就是很多FAB对于MPW都是一片晶圆对应一个客户,意思就是切割掉你自己的部分,别的都直接扔了。除非有哪些客户的层次一摸一样,才会涉及到分割的。如果你只有M1+TM,你和大部队客户晶圆在跑完相同的M1之后你就被分批出去单独跑特殊的TV TM flow,而别的客户继续跑v1 M2。最后跑完TM一起再dep passivation

网友(2024-12-18):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困扰我好久,现在理解了。  感觉20楼的回答是正解,就是分批,感谢。

网友:
根据不同客户进行分批,到后段分成不同Product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