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套筒式全差分运放的CMRR

楼主(2015-07-16):
这是在虚拟机里面做的一个仿真, telescope op-amp,全差分,上华0.5um工艺,电源电压5V,共模输入电压5V
这是共模增益看起来很不对
请问这是肿么回事?ps:这是整个ACM测试电路图,用的ideal CMFB

网友:
我觉得你纹问题的时候最好把你的testbench贴上来,stimulus是怎样设置的。要不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低频的时候都是在抖动,我猜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没有设置vss。

网友:
I think you are using voutp-voutn as  the output voltage in common-mode, which is not correct for a fully differential opamp. voutp and voutn should have exactly the same output ideally in this case. If you want to use voutp-voutn as the output in common mode, you will not get any practical CMRR results by simply running the simulation without the mismatch information. You need to run monte-carlo simulation to get the usefull results. Regarding to the ripples shown in your figure, I guess it is because your simulation accuracy is not high enough.

楼主:
   谢谢回复,图已贴上,请看一下

楼主:
I think you are using voutp-voutn as  the output voltage in common-mode, which is not correct for a  ...
引用 网友A:

   我确实在测共模增益的时候用的Voutp-Voutn做输出,你回复里面说的需要考虑mismatch和蒙特卡洛仿真的情况能不能再仔细解释一下?或者有什么参考资料没有?谢谢

楼主:
我觉得你纹问题的时候最好把你的testbench贴上来,stimulus是怎样设置的。要不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低频 ...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电路贴出来了,请再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全差分电路 在不考虑mismatch的话voutp-voutn=0;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全差分电路 在不考虑mismatch的话voutp-voutn=0;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 没有用mismatch模型  那就是不考虑mismatch吧?你是说测量共模增益的时候voutp-voutn=0不会有任何差分信号的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你是完全对称的啊,你可以handcalculation一下,你看看voutn与voutp是不是一样的在DC first-order情况下

楼主:
因为是用的理想cmfb   两个输出的dc值完全一样,dc point 又不会对差分输出产生影响啊

网友:
结果完全错的

楼主:
结果完全错的
引用 网友C:

   是啊  原因是什么?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2025-08-19):
引用 楼主:
我确实在测共模增益的时候用的Voutp-Voutn做输出,你回复里面说的需要考虑mismatch和蒙特卡洛仿真的 ...

共模增益看的是单端的,不是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