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akage power 和 电压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5-07-16):
Leakage power 和 电压之间的关系是成正比?还是和V^2成正比??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不是特别清楚,应该是没有明显的比例关系

网友:
Sub-threshold leakage的话是Vgs-Vt的指数曲线

网友:
功耗分为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个人感觉动态功耗和电压的关系是2次方的,静态功耗主要和工艺关系比较大吧,和电压的是不是有关系还不知道,希望高人能解答一下

网友:
leakage分为亚阈值漏电、栅漏电、源漏与衬底反偏二极管漏电
应该比较复杂,leakage与电压之间不是简单的一次或二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