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手机遥控,航拍FPV,实时图传,航拍LEADIY-WIFI100视频模块

楼主(2015-07-16):
传输距离远、体积小、低功耗、低延时、重量轻,板载串口,方便与单片机等通讯,可作为飞碟、飞机、航模、DIY小车的遥控器!
录像分辨率:640*480
传输分辨率:1280*720
发射频率:  2.4Ghz
电压输入:  3.7-5V
发射功率: 200mw
工作电流:  200~300mA /5V
工作温度:  -10-+85℃
通信距离:160米(可视无遮挡无干扰)
视频带宽:  最大8Mbps
视频编码:H264
视频码流:CBR
音频编码:  AAC
视频像素:100万
视频格式:VGA
音频格式:ACC
存储类型:TF卡,最大32G
多媒体格式:aiv
产品净重: 7.2g(含天线)
外形尺寸: 50x22x5mm (不含天线)

网友(2015-10-23):
挺赞的,自己做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现在正在完善中...

网友(2016-08-10):
Sihid COFDM高清数字无线图传开发套件助力打造亲民价的COFDM图传

Sihid COFDM高清数字无线图传开发套件功能:
- 工作频率:2.400GHz ~ 2.483GHz
- 发射端可设置成单PA单天线工作方式,也可设置成双PA双天线工作方式
- 单PA发射功率:23dBm(200mw),输出功率可调
- 可在8个信道内设置工作信道
- 信道带宽可设置:6M或8M
- 调制星座可设置:QPSK或QAM16
- COFDM调制保护间隔:1/4,1/8,1/16(默认),1/32
- 发射端视频输入:Micro HDMI接口
- 视频压缩格式:H.264
- 图像清晰度:1920x1080P@60、1920x1080I@60向下兼容,可自适应输入的数字视频源
- 空口速率:4.3~31.7Mbps可调(默认:4.3~11.7Mbps)
- 发射端提供TF卡接口,支持边录边传输功能
- 发射端提供OSD接口
- 发射端提供控制串口
- 支持AES加密
- 发射端供电电压5.5V~16V,电流350mA@12V
- 接收端灵敏度:8MHz时-96±1dbm,6MHz时-97±1dbm
- 接收端提供Micro USB接口(USB slave),可将解调后的视频接入笔记本\平板\手机等设备进行H.264解码播放。
- 接收端供电电压:5V(通过USB接口供电)
- 系统延时:<200ms(在Windows下解码显示时,从发射端HDMI输入到接收端Windows解码显示)
- 传输距离:1到3公里
- 支持多点接收
- 发射端SEM9363板提供调试串口、JTAG调试口
- 接收端FC2400A板提供调试串口。

发射端编码调制板SEM9363采用Hi3516a做H.264编码,可支持1080P@60、1080I@60视频编码,采用Spartan6做基带,采用ADI AD936x做射频。AD9361可支持27M~6GHz频率范围。因此基于该开发套件的设计,只要更改PA功率放大板,就可以支持其它工作频段与发射功率。对应接收端只需要更改下变频器的电路设计即可。

深圳矽海达提供COFDM高清数字无线图传开发套件

Sihid COFDM高清数字无线图传开发套件提供软件:
* 海思Hi3516A H.264视频编码功能(发射端)
        - u-boot、kernel、rootfs 提供源代码及映像
        - HDMI in、TF卡、串口、网卡等驱动 提供源代码及映像
        - 视频采集、H.264编码程序 提供源代码及映像
        - 视频流与业务数据封装程序 提供库文件及API使用例程
* 基带与射频功能(发射端)
        - AD936x配置程序 提供映像
        - FPGA配置程序 提供映像及管脚功能定义
* 解调与射频功能(接收端)
        - FC2400A配置程序 提供库文件及API使用例程
        - COFDM解调模块配置程序 提供库文件及API使用例程
* H.264视频解码播放功能(接收端)
        - 视频流与业务数据获取解封装程序 提供库文件及API使用例程
        - 播放器核心部分 提供库文件(支持Windows、Android系统)、支持视频预览、拍照(PNG格式)、录像功能(MP4格式)。
        - 播放器UI部分 提供参考源码(含OSD显示叠加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