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啥叫GBA PBA?

楼主(2015-07-16):
RT,一直概念很模糊啊,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graph-based / path-based timing analysis ,  pt的两种算法,
传统的叫gba, 稍微先进一些的叫pba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两种算法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看了些文章解释,仍然比较迷糊

网友:
pba比gpa乐观,准确, 只能这么说

但实际中也不一定用pb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大概念是这样,谢谢版大。细节我再自己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