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显示问题

楼主(2015-07-16):
用ic61画版图的时候,调用pdk中的器件,无法显示层次是怎么回事呢,直接打开pdk中的layout可以显示层次,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向各位大侠求助啊

网友:
shift+f这年头都自学成才的吗,都没人带下的吗

楼主:
mangoch好人啊,谢谢了啊,解决了一个困扰好几天的问题

网友:
天啦,你不用教材,也不要师傅的啊~!
这年头都摸索成才的吗

网友(2016-02-23):
额 shift f
我还以为是因为layer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