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7-16):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不知道,帮着顶

网友:
增大载流能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限制两个节点之间的电位差。

网友:
通常在传感器信号输入端实现保护作用

网友:
反向并联可以是为什么滤波,与电阻构成π电路,常见于接口电路

网友:
我也觉得是限制电压吧

网友:
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