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Vue 201501问题求助, 有keysignt用户ID的请进

楼主(2015-07-16):
安装了论坛里下载的SystemVue201501软件, 碰到了问题:
SystemVue的帮助文档由于model显示的问题重装了一边就不能显示了, 报错Error
registering
documentation
file,
虽然assissent可以直接打开文档, 但是软件中的help全部不能用了. 在官网search了一下, 似乎很多人有这问题. 链接地址:

Knowledge Base for SystemVue - Created: 08-JUN-15
http://edadocs.software.keysight.com/display/eesofkcsysvue/SystemVue+2015.01+Error+registering+documentation+file
哪位兄弟能帮忙看看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另外Matlab script的data flow model的问题, 似乎Model的配置界面在custom parameters一项显示不出来.不知各位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4-26):
楼主能否看一下你的systemvue2015.01里有没有5G验证库的license,谢谢!

网友:
我是安装成功了,除了5G验证库没有license不能用,其他库都可以用。

网友:
Solution

• Delete C:\Users\<user name>\ AppData\Local\Keysight\Help\SV2015.01

• Restart SystemVue 2015.01

网友(2016-07-26):
请教楼主201501的破解方法,我试了几次都提示机器名称不对,用mac地址替换和计算机名称替换都不行,请问楼主是如何做到的?谢谢!

网友:
楼主,我想请问,你安装破解时,,licensed是怎么设置的,,我把文件的1122334455改成MAC地址后破解老是不成功,具体怎么设置啊,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破解,,网上相关破解的方法都是替换物理地址,但是试过后又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告诉我你是如何安装成功的吗,我老是破解不成功,显示这个说是license被占用或无效

破解不成功提示

破解不成功提示
,,求赐教啊,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教如何安装成功的,本人QQ:409318564,,随时接受赐教,,真的是不知道如何破解了,,急用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