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scan chain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小弟,最近刚接触DFT,刚刚熟悉了流程。在用一个设计练手。
在create_test_protocol之后,第一次跑dft_drc,出现了D1,D9和D14的Violation。

分析了下设计,D1的问题是模块有上升沿launch,下降沿capture的路径。我在综合的时候对所有寄存器做了clock_gating,导致了下降沿的寄存器的ICG使用了一个unscan的cell,从而导致后面的寄存器时钟不可控。
想问一下,类似这种电路,如何清除Violation,并且如何提高覆盖率?

对于D9和D14这2个,看不明白啥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清除。

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2020-11-20):
楼主,我想知道D1怎么清除,我所有的寄存器都不可控,我还在网上找了一个已经综合成功的例子,结果dft_drc后也是显示所有的寄存器不可控

网友A:
dft compiler student guide

网友B(2021-11-10):
引用 网友A:
dft compiler student guide

could u help provide this user guide to me? thanks a lot~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uld u help provide this user guide to me? thanks a lot~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