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F文件中有看不懂的地方了,关于PROPERTYDEFINIT的定义

楼主(2015-07-16):
这几天正在看LEF和DEF文件,在研究里面的各种定义。有好多不懂的,怎么也不明白他定义那些东西是干嘛用的。对照着实例看得,各位懂LEF和DEF的大神快帮我看看。
这个是DEF的:
PROPERTYDEFINITIONS
     COMPONENTPIN  designRuleWidth  REAL;
     DESIGN    FE_CORE_BOX_LL_X  REAL  0.000;
     DESIGN    FE_CORE_BOX_UR_X  REAL  650.000;
     DESIGN    FE_CORE_BOX_LL_Y  REAL  0.000;
     DESIGN    FE_CORE_BOX_UR_Y  REAL  400.000;
END  PROPERTYDEFINITIONS
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定义的是什么呗,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
没太大用处,属性这块,

建议跟着项目走吧,
学习文档是个好习惯,值得提倡,  项目来了,估计你也没空看文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在公司培训呢,让我们先学习lef和def ,就是属性定义这块看不懂,现在还没有项目可以带我这个小菜鸟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定义吧

网友:
感觉这个地方你理解到这个是属性的定义就行了,或者说design还有COMPONENTPIN的属性定义,具体的意思要体现到实际当中才能知道他到底约束了什么东西,就像你定义了一个变量int a=10;如果没有具体的实例,没法确定他到底代表了什么咚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这个文档,就是不知道他定义这个属性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2018-02-02):
楼主有相关资料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定义吧

您好,请问这个文件可以在哪看

网友:
如果你有安装EDI Or INNOVUS工具,你可以从Tool安装目录的Doc 中找到 lefdefref目录中的lefdefref.pdf文件。这个里面就包含了所有的LEF、DEF语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