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put到output port之间的组合逻辑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5-07-16):
对于组合逻辑的约束,如果design中 从input port 到 output port 之间由一堆组合逻辑,那么是不是需要设置 virtual clock,

如果不设置虚拟时钟,这个逻辑的launch和capture 都是由实际时钟来驱动的,不符合实际啊;

网友:
大多数情况是false path, 或者有时候设个set_max_delay 控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设置虚拟时钟的话,这个直通逻辑的launch和capture 都是由实际时钟来驱动的,不符合实际啊

可以报出来一条timing 看看,launch 和 capture clock 都是实际的时钟,而在实际电路中,并不是实际时钟来驱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关系,因为这种feedthrough在PD中会单独处理。设不设virtual clock没太大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能不能说的稍微详细一些!多谢了先

网友:
这里设虚拟时钟或者非虚拟时钟时序报告是完全一样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逻辑上来说的确应该是virtual clock,但是设不设对PD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