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关于starrc抽spef 运行StarXtrct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每次跑到completed 100%的时候就不动了,等了一天了也没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车啊,

run的脚本是怎样的,

网友:
会不会服务器的原因?换个机器试试

网友:
目测是抽取结束了,Enter 就会跳出命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傻逼了,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傻了,见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到原因了。谢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见笑!多谢啦!